我有一个 sony 的 hs-hc的照相机

楼主(2009-01-25):
现在问题是镜头无法伸缩,液晶屏看上去都是糊涂的。
有人知道如何修理么? 我在上海。

网友:
镜头无法伸缩的话,要看下驱动马达是不是还好用。

网友:
多谢。型号是 sony dsc-h1

我到网上查了查。有些人的故障跟我一样。
去sony维修部问了:要换镜头。
1400.可以买个新机器了。
所以很不甘心。

网友:
又: 我在镜头缩进去的时候,

用手轻推了下。
镜头可以缩进去,但是活动范围还是原来一样
不能伸缩完全。

网友:
镜头卡起了,  可能最大原因是马达有问题/

网友(2009-06-11):
拆开镜头看看,只要没东西坏,重装一便一般都会好,小心点

网友:
如果是没有摔过 最大可能是对焦头出问题了 一般是不需要换镜头

网友:
镜头卡住了  要是轨道没有东西就是马达的问题、  镜头能伸缩了液晶屏看上去都是糊涂就能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你要试。。把相机贴在耳朵听。。镜头出去的时候,,出去一点就卡住了。,。但马达是否还在工作。。。如果马达还在工作。。那是传动齿轮坏了。。或者镜头的传动齿缺齿了。。

如果马达不工作了。。那是镜头里面卡死了。。。一般来说是快门组或者对焦组卡死。。你可以将镜头拆出来。。将所有组件重新装好。,。,一般来说可以修复。。。。

小经验。。。在拆镜头之前。。。拆开了连着CCD的后盖那时候,,要每一级镜头的组件都要做一个刻度。。。用小刀划一条痕迹。。在装回去的时候,,就知道从那里装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