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利文(1.3)can-330电源辅助管烧坏修复记!

楼主(2009-01-25):
客户一全利文CAN-330电源在一次开机的时候发出嗅味,跟着开不了机了,我5块钱跟他买了回来,今天没事拆出来,看到电源辅助管烧了个脸目全非了,什么型号,什么管都没法看了,但它接有220转110的那种线圈。我就找来一只C3866代上去了,跟着还查到它旁边的三极管C945也坏了,一只稳压二极管D10,它并接到C3866的前后两脚的,也坏了,全换好后,用万用表测过整流二极管没问题,测输入电阻也正常,于是接电测绿线有+4.2v左右,紫线有+5v电压,短接绿线跟黑线,电源风扇转了,测各输出均正常。。

网友:
如果在开关管1,3脚接有15~18V的稳压二极管,那这个开关管一般是场效应管,例如2N60,3N60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稳压二极管吖,那个4148那种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