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8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1-25):
一块二修板,我接到的时候是不通电,一看COMS跳线跳错,跳回正常还是不通电,测晶振波形不太正常,有杂波,加焊谐振电容后OK,可以通电,再一看CPU供电是两相,但是有一相上管被取掉了,测供电不短路,然后就把两个上管都换了,开然OK,进系统正常,突然死机,然后不显示,有一上管被烧坏,再更换后,测供电旁边那些小电阻如2R2,和5R6都正常,但是每次开机CPU供电都是1.75V左右,但是很快就升倒2.5V,机器就不复位了,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供电pwm ic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要把上管下管都换了才行的

网友:
一般换管都应该把一路都换完  这种情况电源管理芯片也应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