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修复硬盘坏道的方法

楼主(2009-01-25):
MHDD的作用  可以作为IDE硬盘的故障诊断软件.
从版本2.8以后他增加了控制UDMA控制器的功能
该软件可以在软盘上或者硬盘上运行,而且在运行过程中最好不要中断,
它是基于OS的,可以读取硬盘的任何一个扇区,最好不要运行在光盘或者只读设备上

[mhdd>运行时是SHIFT+F3)命令选取硬盘
MHDD没有菜单形式,所有的功能都是命令形式
屏幕上方
BUSY - 系统忙,或者没有反映过来
WRFT - 写盘
DREQ - 和另外一块电脑交换数据
ERR  -  运行的最后一个命令有一个错误
屏幕的上方,那个功能闪动,那就在运行这个功能

AMNF - 磁道地址没有发现,
T0NF - 零磁道没有发现
ABRT - command aborted,
IDNF -散型标识符号没有发现,
UNCR - 无法修复的错误
在屏幕的上方的这两个菜单的中间部位是显示硬盘口令,和隐藏扇区的,如果硬盘加了密,在这里会有显示"PWD"
如果硬盘有隐藏的HPA,这里就会显示出"PHA",
在这次菜单的下面就是硬盘参数行
左边显示的硬盘参数,
右边显示的是扫描的位置
F4扫描开始后,出现的右边窗口显示的是扫描速度,百分比
屏幕的下面显示小方块,从零到最后一个磁道,每个小方块表示225个扇区
各块的访问速度, 灰色为最快,红色为最慢,红色表示坏道,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便是物理损坏.
各命令的解释
exit   推出命令

id        盘检测

scan   扫描功能     S 表明测试
                Log = mhdd.log.检测后的结果是否写入MDDD.LOG文件
                [Remap: On/Off] - 坏扇区重新影射在

版本2.8时候,扫描坏道就会出现“R”  表示该磁道已经不是很稳定,或者已经损坏,。
将Erase WAITS打开对 对IBM硬盘上的坏块检测很方便的。
该命令是 破坏数据的,所以小心使用。

hpa           (更改大小,当然,要硬盘支持这种技术,1999年以后的硬盘都支持)
rhpa          恢复原盘的大小

cls           清屏

pwd           设置密码
unlock       解锁
dispwd        去掉密码,前提是要用unlock后,而且你还要知道密码

rpm           Rotate-per-minute测试

ff            把镜像文件复制到磁盘上

nhpa          显示全部的硬盘空间

aam          降低硬盘的运行中的声音,磁盘性能也同时降低,P最大(性能最高),M最小(性能最低);
tof           创建镜像文件
init          磁盘复位
fdisk         在磁盘上分区

smart          smart
port  选择硬盘.

stop   停止测试
i        重新安排硬盘检测

cx           可以检验昆腾CX和LCT系列硬盘5247芯片的稳定性

aerase       高级擦除,速度很慢
erase        快速擦除
ibme          显示IBM硬盘的tlists表

fujlst       显示富士通硬盘的tlists表

所以PC3000或者PCHDD的全版是唯一解决的办法,但是PC3000的不认是不能解决的,所以要用HDDL,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开盘,但要方法的当,一般是盘体移位造成的方法是用PQMAGIC的全版配合钉子,就可以修复,方法只能说到此。速度慢,有几种方法

用MHDD修硬盘我不知为何大家忽略 了这三个命令,KILLFUJ,****FUJ,AKILLFUJ,我仔细分析过这三个命令,KILLFUJ是
对FUJ的砍头命令,如何砍头?比如磁头数是0-1-2-3-4-5-6排列
执行命令为6-5-4-3-2-1,最后一个头是不会砍掉的,如果是两个
头的盘是没有效的,原因是是逻辑数计算错误,比如最后认的二进制
数是0110,输入1,怎么计算都是两个1,这样就只能破坏一个头,就会只出一个了,这个操作比PC3000砍的快,狠,对****FUJ要 特别慎重是砍0头的,理论上是没有问题,但错了,重写固件都不行,因为破坏了SN,AKILLFUJ是清除所有的磁头信息,重写固件是可以的,这
个命令的学问更多,以上操作如果造成任何损失不必告诉我,不懂
硬盘的不要试,没有PC3000,或者没有刷新固件程序不要试。

那些所谓的物理坏道的概念的错误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是并没有物理坏道
这个东西。事实上每个盘都有多多少少的缺陷,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本人独自研究,为方便大家区分,特将mhdd所认到的坏道分为三类:

  1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以下的;(少量绿色图标也可修复) 2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和红色图标; 3维修进程中的繁体字符、W、以及少量?号

   scan命令:用于磁盘表面介质扫描与修复。MHDD将从保留容量中拿出同等容量的扇区来取代新发现的坏扇区,并将坏扇区的物理地址写入G-list表。所以硬盘总容量不会减少。这种修复方式是基于硬件底层的方法。MHDD并不是通过主板的BIOS来控制硬盘,而是直接读取硬盘的所有物理扇区。
   运行scan命令后,MHDD首先会报告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然后进入scan状态。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扫描时,在屏幕的右侧将显示磁盘表面各种状态的数量统计。“?”上面的灰度块表示磁盘表面状态正常,而彩色块表示此处的磁盘有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红色块,则很容易转化我物理坏道。而“?”以下的状态表示此处的磁盘介质有损坏或有坏道。
   以上只是对一些坏道较少的硬盘的处理,此方法修复范围:(西捷、富士通、IBM、昆腾、迈拓、西数、IBM笔记本硬盘)其余像三星什么的尚不知道,没遇见过。有待朋友们去研究。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3百分之零)

   同样,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一遍,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是选择LBA模式,remap项OFF,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其余项ON,选择完毕CTRL+ENTER执行扫描,
   扫描完毕,执行上面操作,选CHS模式,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Erase WAITs项OFF,其余项选ON,选择完毕,执行扫描,OK!!!大家切记不要直接用高级模式进行扫描,有些朋友为了急于求成,就直接用高级
   模式对硬盘进行操作,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直接用高级模式扫的话,一次好不了的话,那么MHDD对其就无可奈何了,要么认不到硬盘,要么坏道无法修复)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百分之七十,3类坏道百分之十)
   下面这个方法,没耐心的朋友就不必看了。同上,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十遍以上,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在一般模式下将Loop the test/repair项选ON,执行扫描,扫描至少10遍以后,ESC退出,重复操作,选择高级模式执行扫描,OK!!!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百分之八十,3类坏道百分之六十)
   以上方法对?号和W坏道的修复好象还不是太完美,现在我们利用MHDD的一些命令进行辅助和配合,IBM、富士通、西数这些可以查看硬盘缺陷的,最好先执行IBME、FUJLST等命令,然后执行一般模式扫描,扫描到 W或者?这些难以修复的坏道时按ESC退出,用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进行坏道标记,反复操作,坏道多的话可以标记坏扇区段,标记完以后执行高级模式扫描。还有就是修改硬盘容量法,你比如说,IBM的低格程序中就有一项可以改硬盘容量,会低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里,大家先把硬盘容量改为最小(这里的最小不是0M或者1M,而是硬盘总容量的整百M位,比如10G就改为100M,20G就改为200M),然后在用MHDD进行扫描修复
   然后用MHDD的rhpa和nhpa恢复实际容量再进行扫描,完了再改为硬盘容量的一半,继续扫描,恢复容量扫描,最后把硬盘改为原始大小进行高级扫描一遍OK~!!!而且MHDD和很多修复软件可以配合使用,效果相当不错
   你比如HDDREG,HDDL,HDDSPEED都可以很好的和MHDD配合用。还有更多的方法等待大家研究。
   aerase命令:可以逐扇区进行清零处理,不过速度会很慢。
   rhpa及nhpa命令:可分别显示及恢复硬盘的全部真实的容量。
   aam命令:可以切换硬盘的性能及噪音状态,有127级(0~126)状态可供设置,“126”表示最高性能,不过此时硬盘的噪音最大。注意aam命令需要硬盘支持Automatic Acoustic Management技术才可以。
   rpm命令:可以检测硬盘转速,不过有些硬盘不支持此命令。
   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可以强行为硬盘的一些扇区加上坏扇区标志。
   ibme及fujlst命令:可以分别查看IBM 及富士通的硬盘缺陷列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特,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如果真的忘了或者解不了你可以用HDLOCK这个硬盘锁把硬盘再锁一次,然后用它自带的UNLOCK和DISPWD解密,死马当活马医呗) 要彻底修好一个盘,不是没有坏道就可以了,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读写速度,在考虑坏的程度,那么如何修了,速度是要考虑伺服能力,坏道要考虑工厂提供的缺陷列表即(P-LIST,G-LIST,T-LIST,X-LIST),所以目标就是两个想办法进入工厂内部低格和进入工厂缺陷列表既S过MART程序,MHDD29我用汇编查看过它可以对FUJITSU,IBM,WD,有内部低格程序,如果是全版的,我想一定好用,不过也没有关系,既然我们知道是少了内部低格程序,就可以用其它软件替代,我不
  合适在讲了,因为我是靠硬盘吃饭的。
  当一个盘能够执行内部低格这个盘就剩下很小的事了,MHDD29中就打开SMART ON 有朋友问要用SMART AAS打开,这是个自动缺陷隐含开关,如果有些非常破的盘就偏偏打不开这个开关却能执行SMART ON 。
  说了半天现在是如何存坏道,在SCAN中有两个命令REMAP和WAIT ,REMAP是将坏道寸入G-LIST ,WAIT是只针对IBM的,意思是当IBM的读的速度慢过250MS时,将它做为坏道处理存入G-LIST,X-LIST中,大家千万不要小看WAIT这个命令,这意味着IBM的通病叽叽嘎嘎的声音在这里轻松的过去

网友:
MHDD中有两个命令:RandomBad和 MakeBad
  RandomBad命令是随机产生BAD
  MakeBad 命令是制造(标记)BAD
  用途:1)使用makebad命令可以修复一些随机产生的坏道,例如:钻石硬盘能认盘,安装系统正常,读写也正常,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会伴随有抵达抵达的响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先用写零命令去对整个硬盘的一部分进行试验,写零区可以设置为0-50000,然后用makebad命令也对这部分地址进行操作,完成后在对这部分写零,异响消失,打开scan功能对这部分lba地址进行扫描,把自动修复和Remap打开循环几次,故障消失!如果还有红色标记块,可以用pc3000的通用Defectoscope来修复几次!!
   2)对全盘操作的化,也最好选择makebad, 但是之前一定要对全盘进行写零,否则会有偏差,randombad命令最好不用!
   3)对一些小硬盘,特别是西部数据的硬盘,这个命令会有很神奇的效果如果配合pc3000使用,修复率会更加高!!

    SCAN(热键F4):盘面扫描,可以用特定模式来修复坏扇区,其中:
   [Scan in: CHS/LBA]:以CHS或LBA模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
   [Starting CYL]:设定开始扫描的柱面。
   [Starting LBA]:设定开始扫描的LBA值。
   [Log: On/Off]:是否写入日志文件。
   [Remap: On/Off](重新映像):是否修复坏扇区。
   [Ending CYL]:设定终止扫描的柱面
   [Ending LBA]:设定终止扫描的LBA值。
   [Timeout(sec)]:设定超时值,从1到200,默认值为30。
   [Advanced LBA log](高级LBA日志):此项不支持。
   [Standby after scan]: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硬盘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机还是加电的(属于无人职守功能)。
   [Loop the test/repair]:循环检测和修复,主要用于反复地修复顽固型坏道。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
  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
  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
  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
  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
  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
  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
  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问号?,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2: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
  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可以把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开到on,好像修开

  LBA模式=一般模式 CHS模式=高级模式
  \\\\\\ 在尝试修改硬盘缺陷列表之前,我们还要了解几个硬盘术语:
   系统保留区(service area):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主引导记录等重要数据所在的区域,绝大多数硬盘工具都无法查看系统保留区,它记录硬盘的大量参数,设置信息及一些内部控制程序。一般只有硬盘厂家通过特有的程序及指令才能读、修改系统保留区的信息。

   保留容量:生产及维修时替换硬盘坏道的需要。

   硬盘缺陷列表:P-list永久缺陷列表(又称工厂缺陷列表),是生产中产生的坏道列表;G-list添加性缺陷列表(又称用户缺陷列表),是使用中产生的坏道列表。这两个列表都需要特定的专业软件来查看,相对来说,查看及修改P-list难度更高,基本上只有厂家才能做到。

  MHDD的修复有两种模式,用软盘或者光盘启动以后,按SHIFT+F3选择要修复的硬盘然后按F4,其中第一项就是让你选什么模式维修,简单的说就是一般维修模式和高级维修模式如果坏道少的话建议大家先用一般模式扫一遍,在用高级模式扫一遍,一般就可以OK,就是把所有能选成ON的选项都选成 ON,但是倒数第2项除外(要不就要扫不停了哦!)如果坏道多的话,大家先用一般模式扫10遍以上,在用高级模式扫1遍,,这样修复率还是很高的,大家切记不要直接用高级模式 进行扫描,会导致MHDD不认的,就是说直接用高级模式的话,一次好不了再用MHDD的话,就认不到了(我是说坏道特别多的情况下)
  其实?才是最难恢复的坏道,一般?级以下的坏道的修复还是挺容易的遇到真正的?坏道,那就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修复了就是先用一般模式扫10遍以上,再用高级模式扫一遍,具体方法请看本人发表的MHDD实战经验大谈,也许有些人的观点或者看法和本人不一样,例如有些人说ERASE WAITS是快速擦写,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那是等待擦写的功能(实际是两种功能,1是遇到坏道等待,然后进行坏道擦写操作)不是快速擦写,还有就是有人说?是TIME超时,它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级的坏道,修复操作不正确的话,一般都很难修复,既然它没有在所设定的修复时间30秒,或者XX秒内修复坏道,那软件当然要报TIME超时错误了~!!

   运行MHDD后,MHDD首先同样要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并给出连接图示。我们随时可以按“shift+F3”键重新扫描硬盘连接状态。
   选择需要处理的硬盘后,就进入了MHDD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为状态行,主要是显示BUSY、WRFT、AMNF、及TONF等硬盘(或硬盘某个扇区)或软件的当前状态。在状态行下面,是当前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等参数。再往下则列出了MHDD的所有可用的命令。

网友:
用MHDD修硬盘我不知为何大家忽略 了这三个命令,KILLFUJ,****FUJ,AKILLFUJ,我仔细分析过这三个命令,KILLFUJ是
对FUJ的砍头命令,如何砍头?

我想大家不是忽略了,是有的资料介绍这个是专杀富士通硬盘的命令。
搞得我那天测试一个富士通硬盘时,如履薄冰,生怕一下子把小日本给干掉了。。。。。。

网友(2009-08-11):
LBA模式=一般模式 CHS模式=高级模式

那为什么又说,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

网友:
虽然不怎么明白,但还是知道了一点点

网友:
LBA模式=一般模式 CHS模式=高级模式
这个不知道楼主是指什么版本的MHDD,2.9是有这个,但是4.6就没有了,不能切换CHS/LBA
我用了几个硬盘才搞清楚这一句话,
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那现在也就不用一般模式和高级模式的区别了吧,谁现在还有500M的硬盘?我也试过CHS对4.3G都没多大影响还是一样
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失误

不知道对不对,指教

网友:
不LBA模式=一般模式 CHS模式=高级模式
这个不知道楼主是指什么版本的MHDD,2.9是有这个,但是4.6就没有了,不能切换CHS/LBA
我用了几个硬盘才搞清楚这一句话,
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那现在也就不用一般模式和高级模式的区别了吧,谁现在还有500M的硬盘?我也试过CHS对4.3G也没多大影响还是一样
开始我还以为*脏话*作失误

不知道对不对,指教

网友:
不LBA模式=一般模式 CHS模式=高级模式
现在的还像只有LBA模式 吧! CHS 现在有硬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