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用pc3000怎么备份ST的ROM

楼主(2009-01-25):
每次备份flash,都提示什么连接串口失败,其他的app .cert ata 啥的都能备份,就这个备不了

网友:
你也要看看板上带不带BIOS芯片才行.没带BIOS你硬要备不出错才怪.

网友:
都是带的啊25P05,7200.9的盘
error connect serail flash...

网友:
有谁能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报错就是没有RO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