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 过几分种可启动,

楼主(2009-01-26):
七彩虹 镭风2600pro-cd2 cf 黄金版 二个电感上有电压1.3V 2V 不能点亮,但过几分钟正常
一般在那故障
Pro

网友:
用工具先扫一遍...

网友:
天冷,故障与电容有关。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最插块PCI老显卡测吗,进XP没查测到,还没做好DOS 测试盘,重启了下,好了,你一般是用那个方法测,U盘,小硬盘,坏机不装盘在别有机上用无盘启动dos 可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一般是代换还是并电器,或拆下来测电容的容量损耗D 多少好,用示波器测几个电压要控制多少纹波

网友:
旧的卡,最好是换新。并一个好的上去,这样不好吧。旧的电容在上面若漏电大,也不行。。。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