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希捷7代硬盘IDE接口在CMOS下见不到。

楼主(2009-01-26):
原先能件到,用THDD检测坏道,有很多,修复坏道后,发现分区表不见了,进系统能看见硬盘,因为要恢复数据就没有格式化,拿回家在插上就怎么也检测不出来DOS下也看不到,各种方法都使了,在CMOS下就见不到了。不论怎么使都检测不到。球高手指教,HRT(2.1) 硬盘维修工具好适吗。可以用它来检测硬盘吗?

网友:
要数据怎么能用软件来修坏道呢?你这个搞法就算能用软件扫出数据,也是零零星星的不全了.希望渺茫.
你用PC3K看看能不能认到盘,报什么错.
对于有坏道的盘取数据,第一步当然是先拿DE看看能不能把数据拷出来了.

网友:
用指令线看下,如果只是ATA坏,VENDOR坏,还是很好搞的,如果是固件两个P表所在磁道出了新坏扇区读不出P表,要数据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