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2.1)能修希捷7200.7 160G并口硬盘吗?

楼主(2009-01-26):
需要恢复数据,修复坏道后分区表丢失,目前机器检测不到硬盘
硬盘
恢复数据

网友:
没用过HRT,不知道,修ST只要有根指令线加个WIN自带的超级终端之类的通讯软件就能修简单故障,如果要开SF,再用D版春华、ST_MEM、PCI3000之一备份和回写ATA和VENDOR之类的固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