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我想改供电求助(有新发现)

楼主(2009-01-26):
小弟手上有两片小影霸的R700ST,用的是APW7057 和APW7062B产生供电的,但是APW7057 的2脚没有输出给MOS我能不能直接飞线个MOS的G极一个电压啊
请教中。。。

今天新发现了啊呵呵
这个显卡不插VGA插头的时候APW 7057典型电路图中的电感有2V的电压  一插就只有0。9V输出了啊
而且插这个卡的主板能够听见自检 滴的一声 诊断卡能够完全跑码,就是不显示(小弟用的那个主板是ECS可以上2种内存(DDR1+DDR2)和两种显卡(AGP+PCIE)的那种主板VIA芯片组的,AGP显卡能点亮的。原来也用过朋友PCIE显卡点亮过的)
这个卡上的所有烟囱电容已经全部更换,还是这样
没有思路了啊
老大们出来能不能给小弟指点一二啊在此谢过!!!

网友:
不行

要去查这两个IC的工作条件,直接飞线是不可以的

7057的2脚是UGATE,输出的是一个波型,才可以工作。看一下第7脚的OCSET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就换7057,或查FB脚。如果是低电平,则查与7脚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老大又有新发现了啊呵呵
这个显卡不插VGA插头的时候APW 7057典型电路图中的电感有2V的电压  一插就只有0。9V输出了啊
而且插这个卡的主板能够听见自检 滴的一声 诊断卡能够完全跑码,就是不显示
这个卡上的所有烟囱电容已经全部更换,还是这样
没有思路了啊
老大们出来能不能给小弟指点一二啊在此谢过!!!

网友:
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请你把显存电压、gpu电压、各个对地阻值发上来,数字表二极管量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显卡有2个供电IC  一个是APW7057  另外一个APW7062B

    未通电时的二极体值  通电后的二极体值  通电后电压  上VGA插头后的二极体值 上VGA电压
晶振  0.357 0.356                 0.525  0.305         0V  0.61V         1  0.308
显存  0.38                                 0.780                         2V             0.939                                0.9V
GPU   0.11                                 1                            1.3V            0.653                               1.3V

网友:
有这种事,你是不是也将VGA头也换下子看啊,是不是里面短路了。换下子VGA也不难啊。试了才懂吧,

网友:
量下VGA对地的值,照你说的有可能是GPU挂了

网友:
请教老大VGA对地的值,怎么测量,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小弟使用DVI插头接显示器还是老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