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W服务器电源修好使用半年后出现不规律高频噪音(终于解决了)

楼主(2009-01-26):
半年前在淘网买的一个坏的服务器电源-----神州巨龙600W,该电源使用UC3843驱动MOS管的开关形式,当时检查是反面引脚弯了太靠近造成打火使得输出功率管和UC3843损坏,更换UC3843,输出管找不到同型号的,一般代用的场效应管电流小了点,就用IGBT管25T120代用,修好后一直使用到前几天,突然出现高频噪音,噪音出现没有规律,不是一直就有的,有时候开机就有,有时候开机2分钟才有,一般持续几十秒后又消失,电路图如下差不多,只是元件参数有不同。

终于找到原因了,主变压器的磁芯与骨架有轻微的晃动间隙,重新浸漆烘干后上机,就不再出现高频噪音了。

网友:
电源标签写真

网友:
检查了所有大的滤波电容及容量都正常,更换UC3843,故障依旧。由于噪音一般出现在开机这段时间,而且没有绝对的规律,检查UC3843周围元件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因为是旧电源,不管怎样,先要把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换新的。
故障有可能由此引起。
不行,再找原因。
版块里有几个这方面的帖子。可以搜下。

网友A:
这种IGBT管是电磁炉用的,输入结电容比较大,所以不好驱动除非你加一级4424之类的驱动IC。一般而言越高耐压的管子导通电阻越大,对驱动的要求也越高,如果实在要代用,一般要改动驱动电路才能很好的驱动它。象你这种电路拓扑结构,一般700V的N沟道MOS就OK了,要保险点就上900V的,像这种管子也不贵啊,像19N60这种普通的管子就OK,才几块钱一件,只要不是国产的长城航佳之流的垃圾电源,随便找台达,光宝之类的电源里头都有这管,拆来用就是了。

网友:
顺带说一声,国产的长城,航佳的确是垃圾,一旦损坏维修费用就很高,一烧一大片,专挑贵的烧,什么功放管,大水塘,风扇... 但又收不起价钱,所以我都很少收这些垃圾来修的,人家实在要修我就乱开个价把人吓跑,不想费这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IGBT管是电磁炉用的,输入结电容比较大,所以不好驱动除非你加一级4424之类的驱动IC。一般而言越高耐压的管子导通电阻越大,对驱动的要求也越高,如果实在要代用,一般要改动驱动电路才能很好的驱动它。象你这种 ...

谢楼上指点,我查过资料:UC3842以上系列是直接驱动IGBT的,半年来使用IGBT很正常,我当时也考虑了你说的问题,换了场管(2SK2082)故障一样的,并试验换过大部分滤波电容,故障依旧。一般而言耐压越高的管子导通电阻是越大,但是IGBT的输出级是达林顿管,导通电阻比MOS管低的多。输入级是MOS管的输入级,对驱动要求和普通MOS管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的,IGBT是具有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和晶体管的导通电阻,但如果输入电容过大,则相对于PWM等高频信号的交流阻抗会变小,就会出现推不动或难推的情况,每一种MOS管的参数都有不一样的,所以最好换回原配的管子试下。因为原配的输出一般都接有电阻和二极管之类的RC网络,估计是这些跟你所换的管子不匹配也不一定。查了一下你换的IGBT管的输入电容好像有2500PF左右,一般的常规MOS管在100-250PF之间。

网友:
谢谢楼上,我今天换了好几个场管,故障依旧,可以确定不是功率管的原因,原配的管子忘记了型号,毕竟半年前拆了就扔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仔细听听高频噪声的大致发生点?

网友:
查查UC3842第4脚上的电阻电容,这些决定它的开关频率,吱吱声是频率变低了,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试着代换或者增加UC3843的1.2脚之间的电容一下,我修许多啸叫的3842电源都是和它有关。

网友:
电容变质。

因为你用了半年的IGBT管,说明啸叫和功率管关系不大。
重点要看振荡部分的小电容。如果有示波器观察 UC3843 的各脚波形,IGBT管子的波形。

网友:
恩,我同意楼上的意见。用示波器比较直观。啸叫这个故障挺让人头痛的。

网友:
谢谢各位同道指点,那几个元件已经更换试验,还是一样的故障,郁闷中。

网友:
不行可微调4脚上的电阻.

网友:
先插上电不要开机,听听有声音,如有则是待机部份的问题,如无则是主电源的问题,听听是变压器的吱吱声还是尖峰吸收电路的嘶嘶声,按我估计一般是尖峰吸收电路的高压快恢复二管FR107不良居多。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主电源的声音,有声音时仔细听,主变压器和高频整流线圈都有声音似的。如果调小4脚的RC(R16,C7)网络,声音变小点,但是负载能力会变小,甚至不能启动电脑。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主变压器的磁芯与骨架有轻微的晃动间隙,重新浸漆烘干后上机,就不再出现高频噪音了。
这现象是头一次遇到,搞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能问一下这坏电源是花多少钱买来的,还有这浸漆是用的什么样的漆,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我是在08年6月淘宝上花了50元钱买的。浸漆是用普通的清漆,可以使用的,以前绕变压器都是用普通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