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维修笔记本的高手进来!4920开不了机了!谢谢!

楼主(2009-01-27):
我的宏碁笔记本是2008年3月20日买的,一直使用的还不错。前几天我买了雷柏无线光鼠标换上发现开始频繁死机了,于是恢复了原来的系统,用了2天没问题了。昨天晚上正在视频时忽然死机了,长按开机按钮也关不了机,后来强制断电,发现无法开机。症状:通电,装电池或插适配器都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按钮硬盘灯不亮,屏幕无显示,过几秒重启,然后自动断电关机。内存,硬盘问题排除了。打电话给客服说可能是主板问题。(以前开机都可以听到硬盘响2声然后开机,现在没了,只能听到一点声音估计是CPU风扇。)
    快过年了出这个闹心的事情欲哭无泪啊!谁比较懂点的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了。问题严重不严重,修的话大概要多久时间?另外问下如果维修点修不好是不是要发到总的售后比如上海,武汉去?家住小城市不想白跑一趟。再次谢谢!

网友:
没描述清楚,不开机怎么过过几秒重启,然后自动断电关机?

网友:
就是按了电源开关,电源灯亮了,然后几秒后断电,又重复电源灯亮了,几秒断电没反应了。感觉像汽车打不着熄火的感觉。

网友:
那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如果不那样的话,你的主板肯定会报废的哈!你最好找专业的笔记本芯片级维修人员来搞!这种现象说不定很简单,但如果方法不得当,扩大了故障,你后悔都来不及哈!对了,你的机子还没过保,直接找商家啊!换新的,很爽啊!

网友:
USB电路短路导致的问题,一般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出现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的鼠标本身导致的,如果本本的USB接口以前使用正常的话,就检查一下你的鼠标,别修好本本再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