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e 865pe主板显AF 谁有此版维修资料

楼主(2009-01-27):
升技is-7e主板显AF谁有此板地维修资料。扬声器报内存错误,不插内存显C1-00-C1-E0 ,插上内存显C1-00-C1-AF。内存,cpu供电正常,复位信号正常。各AD线对地电阻相同。
bios13.14.15.17脚电压2.89v.时钟信号没有示波器不知如何测得。

网友:
先换个CPU
然后刷BIOS
在检查内存电路

网友:
刚才又看了下bios18.19.20.21脚电压在1.18-1.23v之间跳变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量发现两个主时钟和基准信号没有,复位信号1.23v,pll供电,停止信号,休眠信号,内核电压,pg信号只有0.98v总线时钟正常。中断控制1.31v系统管理中断,地址位屏蔽,忽略数值错为0.98v。下面地基准信号为0.75v。
但接上真cpu内核电压变为1.74

网友:
上下这个板地照片

网友:
今天又量了下才CPU内核电压,发现上下管子上电压有1.72V但是到处理器上只有1.52V!

网友:
CPU供电正常,刷BIOS看看,在测测北桥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又研究了下发现bios24脚为高电位bios没有允许输出,还有南桥时钟芯片晶振两脚电压只有0.2v的好像不正常地。想买个bios刷写器刷下bios地大家推荐个

网友:
有无检测NB的工作条件和按压NB。

网友:
工作电压都正常地南桥没有空焊地先刷个bios看吧,编程器要等快递上班才能到地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2.5v1.5v供电都有地复位正常就是时钟信号要等频率计到货测下。AF大概是乱码吧。其实是显25

网友:
重点查NB和内存的工作条件
BIOS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09-05-23):
跟着学习好好学习小册子Zxc

网友(2011-09-03):
此板NB挂了,或不良,供电也正常,修过。

网友:
   新手难过啊!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