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蓝屏并有回扫线,有图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1-27):
联想显示器蓝屏并有回扫线,有图像,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查视放板,先量下三枪电压,有一枪肯定不对,查此路.

网友:
这种显示器没修的价值了,如果是个人玩的可以先查VGA数据线针脚是否有接触不良,另外视放电路是查重点,亮度是否不可控制,这一部分电路开焊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查兰枪输出电压,是否偏低,拔下管座,如果依然偏低,可能是供电电阻变质《变大》,视放管漏电,或者白平衡电位器开路。如果拔下管座,电压正常,显像管可能碰极了。

网友:
有点像是显像管内部碰极了。

网友:
断开管座B级看图象是否正常,就能判断是管子还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三基色中的红色(R)和绿色(G)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
蓝枪截止了。对比红绿两枪的参数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