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助TM220WX71N31屏用什么驱动板

楼主(2009-01-27):
请教大家帮助TM220WX71N31屏用什么驱动板,参数
驱动

网友:
参数
屏的参数请参考

网友:
这是单8的屏,不知道分辩率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1280*720的分辨率

网友:
用2025L的就可以了,最好是使用乐华2045,

网友:
那2621也应当可以

网友:
2621应该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