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27):
主板跑DD是什么意思??请教!!
主板

网友:
量南桥供电,inter主板时有八九南桥挂了,南桥坏一般会发烫

网友:
量量USB或3VSB电压的阻值就行了,基本都是南桥坏。

网友:
。
显示卡,我觉得

网友:
我修过一例是IO坏的

网友:
没遇到过,路过学习学习哈,以后见了就不怕了哈!熟悉维修流程很重要!

网友(2009-09-02):
修了一块MSI 845EB 原先是死机 检测 鼠标键盘口 USB 供电都偏低 测USB旁边有个保险坏了 换过以后正常 但用了一天 保险坏了换过台后跑DD 测3VSB USB 都正常 打阻值也正常 请教高手是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