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开机自认MATOR ATANT

楼主(2009-01-27):
紧急求助:各位大虾,本人有个美钻二带硬盘,型号是2B020H1 110511,开机自己认(MATOR ATANT),本人用PC 3K(破戒板) 在进入PC-MX DSP(V 2.01),中进入选择proxima,进入后选择LOAD LDR…………,加载后,正常认盘,2b020h1,但一关机就又变成了ATANT,重启正常,只要一掉电,就认成ATANT.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2B认成工厂型号,一般都是P表相关固件坏,我2B十个有九个修不好,都是固件区随机有坏扇区,修好固件后再一测又出坏区,地址还不定,明显是磁头已经老化。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2B的盘G表和SMART表很容易坏的,你检查下固件,然后做四项复位,清G表,SMART表,重建译码表试试,然后断电挑正常模式看看,不过我估计你这个盘要洗白了

网友:
4摸复位做了,没有敢清G P表,和重建译码表.

网友:
看到相关文章,有人说加载18和1B是什么意思?

网友:
OK好使了.哈哈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