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求助

楼主(2009-01-27):
朋友的 開關電源

第一次測量時
5vsb=4.95v
綠線=2.45v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風扇沒轉

拆開來看後,發現後面 有燒焦現象
在燒焦部份絲狀灰塵,小弟用牙刷刷乾淨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風扇有轉了,但轉速不快
量 3.3v = 1.3v-3.3v 波動
量 5v = 3.3v-5v 波動
量 12v = 10v-12v 波動

這樣大概是哪幾個元器件故障呢?

网友:
小弟目前還不會看電路圖,請大哥們指教

是不是這個元件壞了  要怎麼測量好壞呢?

网友:
查一下光藕及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烧焦的是辅助电源部分,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和元件烧坏。按照你的电源能启动来看,上面的开关管应该没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源的稳压部分有光藕、431的相关电路,还有就是电容。给你一个电路图作为参考。

网友:
非常感謝兩位相助,莫名的解圖明白
小弟鑽研去

今天測以下電壓,竟變穩定了
3.3v       5v         12v

量了兩顆大電容,都各有 155v
只是綠線還是只有 2.45v

接了一個 12v 的風扇當負載,量輸出電壓也都滿穩的

网友:
查了三極管  是好的

光藕的話,小弟還是菜鳥,不會檢測,查文貌似要用兩個萬用表檢測....
小弟只有一個數字萬用表,可否教教小弟檢測方法及注意事項....

网友:
这种情况是输出电压不稳,是应该检修一下光藕电路,电源可以启动,辅助电源管和主电源开关管问题就应该不大,另一种情况你还是先把一些电解电容全换了再来修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输出电压不稳,是应该检修一下光藕电路,电源可以启动,辅助电源管和主电源开关管问题就应该不大,另一种情况你还是先把一些电解电容全换了再来修吧。
引用 网友A:

謝謝 花都天使 的建議

网友:
小弟換了電容跟光藕後   綠線一樣是 2.5v 接上主板 可以觸發了

但 藍線為 -10.85v     白線為  -4.5v  這樣對主板什麼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