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钻二代 2B020H1 110311-KMBA-A5FBA-44F2

楼主(2009-01-27):
上面的代码2b020h1 能找到,后面的44F2是在哪找到的.?
CODE: WAH21PB0    这个是什么意思,在那找到的?
MODEL: 2B010H1110511-KMBA-A5FBA-44F2
K,M,B,A

CPU: DSP 040104900
CACHE: 48LCIMI6AI
PCB: A5FBA

谢谢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44F2:固件区校验码,要进PC3000之类的专用软件查。
CODE:WAH21PB0,也是一种子系列的型号,盘正面标签纸上有。
K,M,B,A:磁头、电机、PCB板等的参数,盘正面标签纸上有。
PCB: A5FBA:所用PCB板的型号,板子IDE口上标签纸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