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 的硬盤板子可以放在20G 的硬盤嗎?

楼主(2009-01-28):
20G 的有1 針斷了, 40G 的壞了.它們都是用同一型號的板子.
可以換嗎?
可以換的話, 要注意什麼?

感謝

网友:
不能,BIOS固件版本也不对

网友:
拔针替换断针.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了,只好去请会做的人了.

昆腾的确有很多容量不一样但型号一样是可以直接换板的,这个型号我没有试过.

网友:
对 换针还是比较省力的

网友:
换针应该不难.

网友:
应该换针试验一下  一般能成功

网友:
不要想,取下螺丝下来换下盘子就懂的啊,又不麻烦,实践出真知,先试了不行再来换针,不过有些硬盘换了一样的板要焊下ROM来交换一起换才行的。

网友:
有些盘子是可以的,换针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
好像是昆腾火球plus as 的板子,昆腾的板子通用性比较强的,你试着换换吧

网友:
如果电路板号相同,更换一般没问题

网友:
要勇于尝试,死马当做活马医,成功了来报喜

网友:
怕什么,换板子试试啊,应该能行,不行就用PC3000刷固件

我有一三星硬盘,40G的板坏了,安上10G的板,一样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只检到10G啊??

网友:
把rom一起换可以

网友:
光换板子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你试一下
如果不认盘把ROM

网友:
大胆换,坏不了!!

网友:
先换针,不行再换板。可能要用3000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