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9F002NT_70JC能用什么芯片代换?

楼主(2009-01-28):
找了片SST39SF020A,大虾说不行,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芯片

网友:
可以代换的,它们的电压参数相同都是5V。

网友:
斑竹说不行,我正郁闷呢。

网友:
怎么购买这芯片大家知道吗?我在网上找到很多商家,好象都是大批量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