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点不亮!很困惑!!!

楼主(2009-01-28):
我新组了俩机器 一个是磐正 C61 一个是 梅捷C61 用了 6天多 磐正这个开始随机性质的出现断电,然后再开机 点不亮,有时断电后再开机就没事,我马上想到电源, 我换了个航嘉的好电源,暂时没出问题,运行了两天了, 不过我纳闷的是 我换下来的那个电源,我把它又装到了梅捷主板那台机器上,运行倒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真搞不懂到底哪里不对了···目前还都没犯毛病··其他件我都挨个换这试了都没事··我那台磐正的主板是帮别人组的 我都不敢给人家了···大家说主板嫌疑大不大??? 高人帮忙··

网友:
那就是电源功率不够呗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电源功率不够。看看CPU温度

网友:
换个长城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电源功率得问题
那 我换到另一台机器上怎么没事? 而且另一台机器有独立显卡呢···

网友:
两台机子的配置情况到底怎么样,多半就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质量不太好!

网友:
以前曾碰到过鑫谷的300W电源与IBM硬盘有冲突,两者接在一起不能开机。

只要一换电源或是硬盘,就可以正常使用。

两件放到别的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和别的机器互相换了一下,都很正常。 看来可能就是这样得原因,运行到现在仍然没有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配置  都是C61   金士顿1G 5000+   西数160G 。电源 也就是一个达风扇电源  一个普通电源。  出问题得是小风扇电源   主板 是 磐正和 梅捷

网友:
机箱电源散热不行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有的主板对电源要求很高,很敏感,只要电压稍微有问题就断电,电源最好用好点的,不要觉得主板好,CPU好就行了,其实电源非常重要,一个好的电源能省很多麻烦,而且对其他硬件的寿命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