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主板不停的开机关机(已解决)

楼主(2009-01-28):
一个送修的主板,精英的845gl主板
不停的开机,断电,上电,1秒后断电,再上电,上电瞬间诊断卡可以跑到内存,说明北桥,南桥,时钟都是好的

上假负载就正常。

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助。

这个问题的贴子在论坛里太多了,希望你下次能先搜索一下,好吗?
                           学修板卡

网友:
查CPU供电,内存供电,另外换U试下,还有条子。

网友:
cpu换过好几个了 ,都不行,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加不加内存条都这样。有复位信号。

不加cpu的话,可以一直上电,加上cpu就开始断电,上电,断电,上电。。。
南北桥电压正常,没有任何发热的元件,没有任何烧毁的元件,
也从没人修过,
直接从机箱里拆出来的

怀疑,cpu供电 带负载能力弱,
或者cpu过热保护电路有问题,但找不到资料

没思路了

网友:
看现象应该确定是CPU保护动作了!

网友:
cpu内部有过热保护,外围的电路在super io中吗 ?
是不是要换io?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英的主板,有一个特性,和别的主板不同的地方.在不过内存时就会不断的开关机.你重点检测一下内存,或主板上的内存部分的电路.也许换一个内存就好了,你试一下.

网友:
谢谢高手,我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
我怀疑是#THERMTRIP这个信号有问题;                                         你量脚坐A2这个点的阻抗,正常的话应该在100多一点.

网友:
啊精英的主板     那就是你内存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刚起床又去研究了 ,
就是内存的原因

只识别我手中一条128m的ddr266的内存
其余几条ddr400的512m的不识别,估计是不兼容,或者内存槽脏了

谢谢大家
尤其感谢圣手棋魔

网友:
要好好学习,谢谢你们高手。

学修板卡 -10 技术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尽管这个问题楼主已经得到了解决,不过这个应该不是芯片级维修吧,只要是经验的问题了,可能楼主没有怎么接触过精英主板吧

网友:
怎么跟我有一次遇到一块七彩虹板一样呀。晕

网友:
学习了,我们没经验就不懂啊

网友:
内存有检测不过就会这样。我修5片了。都是这个问题。量内存的AD线。和清洗内存槽。有几片我直接清洗内存槽就好了

网友(2009-02-27):
这个问题最后彻底解决的方法,还是换了io

83627thf

而且只能换83627thf

这样各种内存都识别了,赛扬d也支持了。

我分析,cpu过热,导致io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

更换83627hf,不成功,会出现不停的闪动ff

网友:
83627thf  为什么支持所有的内存。。。。
楼上的说下什么事?

网友:
原因不清楚
1、刚开始按其他学员的提示,换了一条128m的ddr266的能正常使用了。
2、随后更换任何内存都不可以开机
3、也无法识别赛扬d
4、偶尔还不认键盘。

至此,怀疑io

拆机换83627hf,问题不能解决

从网上买了正品的83617thf,更换后,问题圆满解决,
因为买io浪费点时间,一直拖到现在。

网友:
这个是cpu风扇停转导致的故障
我怀疑是cpu内部测温电路输出过高,导致io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