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65主板断电

楼主(2009-01-28):
一块技嘉865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我把主供电的场管全都拿下来了,开机,还是转一下就停.板子也都测了,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拿下来的管子也都测了,有一个是坏的.但没有上管子它也是不转的,晕了,是不是有可能北桥坏了啊???

网友:
哦,你这么搞估计桥坏了。你不焊接好元器件就通电,很容易搞坏北桥。

网友:
看到论坛里好多人一说到主板维修就说北桥坏了,再一次告诉大家请不要轻易怀疑北桥损坏.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周边元件引起的故障,要仔细检查周边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一开机就断电,估计有短路,再查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