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28):
一台三星753DF,有时候突然白屏,(接不接信号都一样),白屏时测量视放板上的各路电压都正常,但是高压包上的两根聚焦线重新插入管座就又正常了,用了几天又不行了,重复以上操作又正常了。可以排除电路虚焊问题。
这个问题自己感觉不是高压包问题,可能是管座问题。
我修的CRT不多,望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不知我判断的对不对还望请教

网友:
不知道哦

问题解决了就回复下哦

网友:
白屏是很白,还是有一点图像,你叙述的不清楚。

网友:
查下尾板视放供电和加速级电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也许尾板视放IC还有漏网的虚焊

网友:
应是尾板视放电路有的地方虚焊,全补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