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放外壳做的简单便宜BGA焊台

楼主(2009-01-28):
材料清单:
         淘宝上买的二手最简单温控2个    60元
         二手固态继电器20A  2个         30元
         淘宝上买的200x60MM发热砖3块  120元
         淘宝上买8205 1600W枪头        60元
         48MM大风嘴                    48元
         开关16A  3个                    7元
         旧22MMX1MM不锈钢管1M              10元
         旧 29MMX10MM门拉手2个        14元
         旋钮X2                                             3元
         报废碟机12v开关电源板1块        0元
         报废大功放外壳1套               0元
         Q6015AT (双硅)X1                     3元
         470K 2W电位器X1                         3元
         4.7K电位器X1                               1.5元

           总计不到400元。本人做这台机器的出发点是简单,经济实用为原则。实用于业余爱好者。

网友:
赞一个!看样子很专业哦,不知道效果如果,内发热转在壳子里面,如果散热不好会不是烫人,还有前面板的塑料会不会烤化了

网友:
单个8205的枪头也有买? 发热砖密闭在壳体内?

网友:
再改进一下,这个升降不方便

网友:
RE:北京大学生

整机全金属壳,面板是铝合金的,发热砖是单独用铝合金做的支架支撑,并采用石棉隔热,效果很好。

网友:
RE:cctv4news

单个8205的枪头有买的,单适用动手能力强的人买。发热砖内置,但隔热保温要处理好。

网友:
RE:维修公司(再改进一下,这个升降不方便)

个人感觉非常好用,上下左右前后都可调,其主要是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价格低廉。造价20元左右。

网友:
哈哈。有意思。高手。

后来者科技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请问楼主,支撑风枪的支架是取哪里的材料?

网友:
楼主,问一下大风嘴那有的卖?

网友:
要是再把制作过程图再放一些,还有机器内部图片放一些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BGA机看起来不错。制作价格也不高,就是图片细节看不太清晰,楼主有空能不能上个清晰的图,最好能有个结构图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RE:踪影(请问楼主,支撑风枪的支架是取哪里的材料?)

支撑风枪支架的材料随处可取,到五金装潢市场去买到处都有,支架相关材料:
            22MMX1MM不锈钢管要加厚的分成两段
            包边的铝片12MMX1.5MMX200MM用与固定枪头
            22MM配套的衣柜支架两个只要头部底座不要,把底座内部7MM螺栓取出,把有丝扣部分用钢锯取8-10MM一段,用与连接两个支架头部,调整90度并用双管胶粘死。然后到电子市场去买两个大接线柱中间的螺杆是4MM,用与支架和钢管之间调整。当时为做这个支架也废了不少心思,意想不到市场上有这么好的现成材料。

网友:
RE:游浮生物(楼主,问一下大风嘴那有的卖?)

网友:
RE:我什么都不懂

因为过年期间家里有客人来,所以就把机器都装了起来,免得别人看到家里乱糟糟的,等年后我就把机器拆开给大家再上几张详细机内图片。

网友:
补功放做的BGA焊台支架的特写照片

网友:
这种风枪不是很耐用。兄弟

网友:
个人感觉很满意拆个北桥,CPU座10分钟内搞定。设定上加热270°,下加热160°。主板与下加热砖距离3CM。

网友:
你用这个设备做北桥做过没有   无铅的最好改成三温曲的  下面加热风也容易的

网友:
RE:大同江

便宜实用+智慧+动手能力=最好的
不是所谓“白光,才800W,但是吹起芯片来,那是谁都比不上的”本人不赞同这观点。

网友:
好用不?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还可以。成功率多少暂时不好回答,因为我不是专业维修电脑的,没那么多板子试验,我就找了两块以前没修好的板子加焊北桥和换CPU座都成功。

网友:
你的风枪一定是安泰信的,这个风枪还是不错的,不过你的这个东西估计做775的座子有点难啊,要是做得起请传点经验我,我也是除了775 类的大座子外,台机主板的桥类全是容易做的。

网友:
有DIY精神,支持楼主,但是,我认为BGA没有这么简单,吸、压、温控、下区的温度和传导、上区的回旋风的温度、风力、导热的均匀都是很难控制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主,那个48MM大风嘴 一定要加吗,在那有卖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加也可已,但是一定要让芯片受热均匀,风枪要拿在手上不停的围绕芯片打圈,时间长了有点累,而且还要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枪购买地方详看这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1135-1-1.html

网友:
其实也没有LS说的那么难,就是把BGA的锡球对准在焊盘上再让他们融化后再凝固就行了。400元的成本我认为足以!!

网友: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前面的用功放外壳做的简单便宜BGA焊台的文章真的不错。现在又看到了这个支架的架构,能不能给个风枪风速调节的电路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枪调速电路原理图可调范围7.7-12v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做随时交流,也谢谢山龙的支持。

网友:
对了,问一下,你这个热风枪用什么温控来控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买的最普通温控 RONGDA XMT-900二手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
楼主的内部照片呢?
好期待

网友:
你的温控能控制住风枪吗,温度不会有大的漂移吗,有时间加哈QQ93688054交流哈

网友:
能不能直接利用850热风枪加这个风嘴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850风枪不能用这个风嘴,功率小了温度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了个可控硅调功,不然温度起伏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很忙,有一个星期电脑都没摸了,焊台也丢在一边,有空我一定拍照上传,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楼主,如何加可控硅调节功率,上个电路图,我正在解决风枪温度起伏很大的技术问题。

网友:
价格和结构都比较满意,楼主如果多做出来卖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我首先第一个订购

网友:
太有才了..是得自然冷却吗

网友:
温控是什么型号那??是这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50db78.jhtml?pm1=1

还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72acf2.jhtml?pm1=1

网友:
楼主,$$$做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焊台,能加下我QQ吗?,我Q744104768,到时有什么不懂的咨询下楼主

网友(2009-02-27):
温控带不带曲线?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单温控是什么牌子?在淘宝那个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温控是淘宝上买的二手的跟这个差不多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72acf2.jhtml?pm1=1

网友:
回复 网友I:
     温控不带曲线是最便宜的那种跟这差不多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72acf2.jhtml?pm1=1

网友:
请问楼主
cpu座子这样加热不会融化吗

拆下可以不管,不过要装新的座子的时候
要怎么做呢

网友:
关键成功了多少,

网友(2009-04-04):
回复 网友J:

LZ怎么好长时间了都不上线那??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可以开厂子了!

网友:
请问固定风枪那个旋扭是什么啊
淘宝可买到吗 正确名称叫啥啊
老找不著那东西

网友(2009-05-05):
楼主的BGA焊台内部照片呢,等了好久了,等的我花都谢了

网友:
可以发一点点内部的结构图吗?让大家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今天不知怎么了?网速好慢,看不到图片啊,烦死了。改天一定看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
图片?看不见。被管理员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