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无RST 不要放过南桥

楼主(2009-01-28):
顶星845GL  不亮 观察cpu无复位 而其他复位(IO PCI bios IDE)均正常 在常识下一般认为北桥问题(在北桥供电的正常的情况下) 我也这样想 所以这个板废弃在一边
今天正好有另一板子南桥ICH4坏 就从顶星板上拆了南桥做到这块上 发现故障一模一样 也是cpu无复位 看来很可疑 于是又找了两个南桥 换上后 两个板子都正常了
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cpu无复位 并非一定都是北桥关系 我把这个无cpu复位的南桥留着 有资料的话打一下hub总线的阻值 从这里找到缺口

网友:
本来复位电路不正常首先要检查的就是南桥嘛!!!不过这样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的,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南桥通过判断VRMPWRGD信号和PWROK信号是否都正常,会发出一个CPUPWRGOOD信号给CPU,然后CPU的复位才会正常,不然即使北桥给了CPU一个复位信号,CPU也因为没收到CPUPWRGOOD信号而会把复位给拉低,从中可以发现通过CPUPWRGOODW信号来判断是否是南桥引起的,如CPUPWRGOOD信号没有,就和南桥有关,反之无南桥无关。

网友:
假如我修没有CPU复位的主板,我首先要看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电压,时钟,以及低端的复位等有没有给北桥)如果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有了,那就必须量一下HUBLINKL 了.(hub 有的是暗线,那就必须把桥干下来量了)        总的感觉不开机的主板比其他"当机"的好修都了.我最讨厌修"当机"的故障了.特别那种不是外设(声卡,显卡,串口,MINIPCI)导致的"当机".最难修!

网友:
呵呵!我也常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无CPU复位

网友:
现在啥主板啥东西很多都集成在 到小南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