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T10数码照相机电池改装问题?

楼主(2009-01-28):
大家新年好!
    我有一块SONY-T10数码照相机。其中它用的电池的容量和充电电压与我现有的一块手机电池几乎一样,因手机丢失所以电池也就无用了。正巧与相机电池相似,就拿来改装吧但接口又与相机电池不相同。SONY-T10相机电池是三个接触点,而手机电池只有二个接触点。SONY机有个特点就是如果没有中间那个数据点就识别不了。所以还必需把中间的那个点接上。但本人是个菜鸟,这方面的东东不太懂,下面就是手机电池的接线板图,中间的那根线应该接在那?还请各位大师傅们多多指教才是,谢了!

网友:
看了半天只有两个触点啊,最好弄个SONY的电路板来看看。还有这种改装最好是更换电芯,保护电路部分不动

网友:
拆下原装电池的电路板,然后换到这块电池上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上面上的两份图是手机电池的图,也就是要把它改装成SONY相机用的电池。我就是不会接中间的那个什么用作检测用的线,就象风扇那样的有三条线,(有一条是用来检测转速一样的意思)其实正负二条线也能转的,但就是不能控制速度嘛。上的图就是手机电池是两个触点的,我的意思就是要加上中间这根C触点线SONY充电器就可以识别到了。不加就识别不到也就用不了。我原装电池没有坏一直在用的,只是多了一块外型、电压几乎一样的手机电池用作来改一下就可以多一个相机电池用而已,学习学习嘛。

网友:
关注中!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因为我有一个相机但电池没了,找了个三个触点的稍改了一下(只是位置对上了),放进去,开机一会就提示用匹配的电池,然后关机!

网友:
电池里的第三个头是检测头,各个厂家的设计是不同的。拿普通电池改造后是不能被机器识别的。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改装成功的,我昨天才把一块索爱的三个触点的手机电池成功改装成摩托罗拉的四个触点的手机电池。效果非常好,这两天一直都是在用这块改装的电池。
    其实电池用的电芯只有+、—两个焊点的,只要所换的电芯大小尺寸可以放得下你现在用的电池内盒里就行再把两个焊点焊在电板上的正负极就OK了。二个触点、三个触点、四个触点都是电池内部配置的电路板所决定的。只要按照上面的做法去做的话肯定可以改装成功的。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机、摄像机和手机不同。小日本为了让大家买天价的原装电池,很多机器都是有鬼的。机器读不出电池内的信息就不认电池。

网友:
同意八楼说法,我的相机就只认原装电池。
关注LZ改装进程。。。
祝好运,改装成功。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否可以改装我这块电池给SONY机用,不过我真的想尝试这样的改装,等我找到相关的板后再改装了。到时一定发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我找的新的电池跟原来的电池差不多,费了好大的劲把正负极对上了,已经能开机了,但没有第三只脚的电压,相机不认!!

网友:
所以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三个触点的电池板才可以改装,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
肯定没这么简单

买个品胜的代用电池好了。。。

网友:
呵,要找到合适的, 我找的那个电池也是三人触点的,但中间那个好像没电压!
我找的另一个电池也是三个触点的,但大了塞不进去,我测了一下,好像跟有一个点的电压一样,于是我把中间的那个跟负极连在一起!!

网友:
所以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三个触点的电池板才可以改装,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品胜的代用电池便宜!!代用很好的!!
但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电池用着用着(还一种情况就是拿万能冲冲过后),相机就不认了!!

网友:
品胜的牌子我没有听说过的,只听到过飞毛腿的全系列电池,价格也很便宜。我的手机电池就是用飞毛腿的。快2年了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