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5L怪毛病

楼主(2009-01-28):
一年坏了三块硬盘,而且平时经常系统或者应用程序莫名其妙就用不起了,只有重装系统,请高手些指点。
重装系统
硬盘
应用程序

网友:
在没有物理损伤的情况下,电源一般是导致硬盘损坏的主要原因,建议楼主查一下本子的供电管理部分

网友:
是的,很有可能是电源的故障.或电源不好再加上220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