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如何操作硬盘分区表

楼主(2009-01-28):
我有个新的日立硬盘160G,自从中了毒,我正想安装XP系统,不管我怎么装都装不上,克隆的系统也装了,一步一步安装法也安装了。走到百分百重启就弹出一段英文,要不就蓝屏。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的分区始终都是C、D、E、F区都是35G,不管怎么分重启电脑都是这样的。我进入MHDD输入了REASE读到4000多M就死机,不走了。请问我应该如何修复这个分区表错误,用MHDD,用其他的也可以,只要能修复。确认硬件没有坏。请高手指点小弟~
问题补充:进不了DM软件。DISKGEN和PQ软件可以进。

网友:
我觉得原来是装了保护软件,用命令fdisk/mbr试试

网友:
还是用DM清零比较好的。
用MHDD清完后,在用DM分区,有的坏道都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