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开关管的代换???

楼主(2009-01-28):
经常维修电源的朋友,管子坏了,一般是去拆坏板,型号不一样,没经验的话,能代换上是碰运气。

主开关管有两个,是对管,还有一个辅助开关管,
每个管子又分MOS管和三极管,有通用的型号可以代换吗?

还有,如果辅助开关管烧糊了,看不清型号,如何判断是哪种类型的管子呀?可以跑线路看出来吗?

网友:
辅助开关管是三极管的可用BUT12A等代,主开关管不是对管,是两个参数一样的三极管,一般可用MJE13007,13009代.

网友:
我跑线路发现两个主开关管是相连的呀??

网友:
给你个电路图参考。

网友:
两个主开关管就是相连的!!旁边还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
铺助开关管BUT12A的参数能给我吗 还有MJE13007,13009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