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液晶显示器的维修师傅们来帮下我....

楼主(2009-01-29):
我想自学维修液晶显示器....我该怎么学起~听说液晶很易学....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资料给我参考.......小弟在这感谢大家....<本人懂维修主板>.......<<祝各位新年好....牛气冲天.....>>

网友:
自学可以,关键你有学习的空间吗?

网友:
会的,当然不难.不会的话.就很难了.建议你先买一套学习教程.

网友:
鹤岗维修液晶显示器

会的,当然不难.不会的话.就很难了.建议你先买一套学习教程

网友:
先买几个高压条..几个12V电源..几种驱动板乐华呀之类的..再弄一个烧录器...其它镙丝刀什么的之类的应该不用说了..

另..都说液晶好修,是非常好修...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可大多数是要修板的..而不是换板....   修和换是两个概念,,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可以冶好的要治.治不了的才考虑去换...

网友:
lcd显示器维修从维修的程面来讲相对crt显示器要复杂一点:第一元件基本是贴片的;第二配件难买;维修成本高。单从板级维修来讲就很简单。高压板 AD板不行换就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