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颜色不对

楼主(2009-01-29):
我是纯平的显示器,怎么颜色不对呀,有谁能教我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是偏色吗?还是缺色?偏色的话有可能是上磁了!缺色的话,一般都是在视放板上出问题!查一下看三个视放管是否有损坏或是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另外就是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颜色不对原因很多:
有色块色斑一般是由于显像管磁化造成,如果消磁电路完好,可以用消磁器消一下或者多开关几次症状可以减轻或者消失.如果消磁电阻损坏,换消磁电阻.
大面积花: 显象管上的矫正铁片或线圈松动一般很难修复.
缺色造成偏红,偏蓝等,电路问题,查相关电路是否有虚焊,元件损坏,接触不良等
如果不是由于元件损坏引起,可能是颜色没有调好,可以进调颜色的菜单调节.
我大致知道这些原因.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不明白,最好上图看看,如果是色纯不良消下磁一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