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0XET主板加电后大约要1分钟POWER灯才亮

楼主(2009-01-29):
大家新年好!
是这样的,我的一块GIGA  60XET还是60EXT 忘记了,有时加电后要等差不多一分钟POWER灯才亮,这时才听到硬盘加电,显示器才有反应。可以正常启动,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能重启,一重启就无反应了,显示器黑掉,有时加电根本就没反应,但这些没反应的时候CPU的风扇都有转的。有时用手摸一下32.768又可以加电,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32.768我也更换过,但是还是不行,请教大家,还有哪方面要检查的?谢谢了!

网友:
CMOS电池换过没有,试着加焊南桥

网友:
应最先更换电源测试

网友:
主要是电源的问题啦!

网友:
嗯,谢谢大家,我试着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那么结果如何??好了吗??

网友:
换了电源还是不能启动,不知道原因。

网友:
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表达清楚 ,我想再补充一点,加电后  CPU的风扇已经运转了,但是显示器,硬盘等都无反应,大约一分钟后电源灯就亮了,接着听到蜂鸣器 “嘀”的一声,这时硬盘就开始加电运转了,显示器也才开始显示硬件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能重启,一点重启后显示器就黑屏了,这时又没有任何反应,键盘NUMLOCK灯一直亮着,主板电源灯也亮着。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几个主要的供电电容都更换一下

网友:
南桥性能不良,换掉就好了

网友:
CPU的风扇已经运转了,但是显示器,硬盘等都无反应 这时测下有无时钟 复位信号

网友:
在换个新的32.768试试,不行就加焊南桥了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我没有那些设备,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呵呵,昨天在试了几种方法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用洗洁精加洗衣粉加清水冲洗了主板后用吹用机吹干,现在已经正常了,现在就是用这块主板的平台在发帖,谢谢大家 。

了解过,此主板我不在家的时候老鼠在上面拉屎拉尿,现在回想可能是老鼠尿导电吧?

网友:
MY GOD,一泡老鼠尿搞出这么多的回贴!楼主为什么不说在水里泡了几天,然后又用火烧了几天?!
哭笑不得.............................................................

网友:
我看是南桥的问题大点.先加焊南桥看看吧.

网友:
谢谢LS所有的朋友。 有条件的话我去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