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绿灯闪没显示

楼主(2009-01-29):
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绿灯闪没显示,没光,按键不受控制,电源板有响声,好象是保护,不断重启

网友:
先测电源板有没有工作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先将电源板电容换下,看电源有没有正常..再听听有没有响声,如果有响声那换PWM-IC,也可以用代用电源板换上。

网友:
那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断开负载看看,还保护重点检查电源板

网友:
灯都没亮,基本的输出都没有,把能断开的负载断开,在检查电源板

网友:
这个型号多半是电容造成的,都特爱鼓包,高压板后面C214测量一下附近的3极管有没有短路,若短路3极管都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