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寸crt各组电压跳变,求助中!!

楼主(2009-01-29):
长城15寸通电开机信号灯不停闪烁,断开电源,拿下后盖,测主电源各组输出,都有跳变,随手测了一下行管,发现行管损坏,怀疑是行管内部短路引起各组电压跳变,于是取下行坏管,测b、c、e各脚对地阻值,正常,排除主板短路烧坏行管,随后换上新的行管,通电开机故障依旧,仍是信号灯不停闪烁,测主电源各组输出,都有跳变

网友:
行电路接个假负载试试,看下到底是电源还是后级负载不良

网友:
行电路接过假负载,各组电压没有跳变,还有就是没有负压,是不是包坏了,

网友:
现在行管B极有负压了,B+的电压也正常,开机信号灯不闪,测各组电压正常,但过了3秒又闪开始闪了,测各组电压又开始跳变了,但是取下行管,接个灯泡,测各组电压就不会跳变,会不会是高压包内部短路导致行管烧毁的

网友:
把逆程电容,二极管查一下,没问题的话,换个包试试,或者短接行管BE极,电压正常的话,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