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修了几天,原来是电源坏了

楼主(2009-01-29):
年前,朋友送来一台电脑,说是长时间不用了,一开机,刚刚出行xp画面,就黑屏无电了。再开,只有显示器灯闪,主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了。电源短接绿线风扇可以转,换了一个dell的原装电源试机,依旧毫无动静。判断是主板烧了。主板是技嘉845版,赛扬2.13的cpu,因为很少用,看上去和新的一样。
测量开机键有约5v电压,晶振两端无电压,于是更换,故障依旧,照旧版上找了一个1117,准备换上一试,看到了另一个电源,顺手插上一试,竟然呼呼启动了,原来dell的电源和该主板不匹配,再用旧电源还是不启动,证实判断正确。就是电源坏了。
  请教高手,主板有5v电了,晶振两端为何无电压,不起振?
  谢谢!

网友:
电源和主板怎么会不匹配那??

网友:
是呀,应该是一个标准呀
电源和主板怎么会不匹配那??

网友:
品牌机有很多你想不到的结果。总的说修好了。

网友:
呵呵。。。问题如二楼!呵呵。。

网友:
有时真是说不太清楚的啊,特别是对那些超出设计的主板,有好多东西我们真是没见过,反正不管,修好了得了银子就是好一字啊,真是恭喜你了。

网友:
技嘉主板有的AM2 的主板还不能用航嘉新一代的电源,老是上电掉电,恶心

网友:
主板就是这样!晶振长时间没有用已经不起振了!你还是无意中擦了晶振了!电源只要电压合适!没有什么合适不适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先换电源试试,先易后难。

网友:
看看就是这一个dell电源,也是20针的,和原配主板运行,一切正常,用到技嘉板上竟然没反应。
我估计可能是比匹配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电源的插键氧化呢

网友:
我看是电源的供电不稳定的,看电源里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吧.

网友:
我听老师讲到过,一块845的主板电源是金河田的。两者分别在其他机器上都好使,可它他俩组合就是不开机。老师也没修好,后来换一块技展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匹配,测下插口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好像没绿色的线

网友:
戴尔的主板是INTER的,很怪的

网友:
我帮LZ顶一下,电源不匹配是有这个现象的,大家发现吗?很多电源(品牌机)少了-5V的线,DELL就经常有这种少针的现象.有的+5VSB功率很小,有的保护灵敏度太高等等....所以电源不匹配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但也不经常有.

网友:
电源扎个不匹配还没遇到过,不懂哟

网友:
晶振的两端无电压可能是你的电源导致的,你可以代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装机4年了,碰到这样的情况已经3例,说不清楚什么问题!换个电源就好,有时候还真的想不通!

网友:
电源里面的电容有问题,造成不能起动.

网友:
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
dell的电源只是和其原装主板匹配,换在其他主板上时,应该对应原电源插针自行调整,即将插针退出后重新排列一次,以后就可以用在其他型号的主板上了,相关资料可到网上查询。

网友:
dell的电源只是和其原装主板匹配,换在其他主板上时,应该对应原电源插针自行调整,即将插针退出后重新排列一次,以后就可以用在其他型号的主板上了,相关资料可到网上查询。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高手的回帖指导,谢谢!这位圣达同仁的帖子感觉是,最最破解了我的疑问,感谢!

网友:
这个DELL电源的电线颜色顺序和普通电源不一样

网友:
我还遇到过一张ASUS板子。用杂牌电源装不进系统的。搞了两天才查到问题。

网友:
这什么怪问题哦,你换了电源晶振起振了没有啊?

网友:
本人感觉技嘉的板子就是不怎么样
老也是爱烧南桥,
很烦

网友:
所以说维修要准备一个好的稳定的电源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