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F440显卡第一次启动花屏

楼主(2009-01-29):
最近收了4块七彩虹的 烈火440-8X CV版,具体表现是显卡在第一次启动时花屏,开机预热1分钟再从起就一切正常,3D游戏也不花,天越冷表现的越厉害,或者把显卡用电吹风吹20秒,上机也正常。4块显卡都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该查哪里?

网友:
先查供电,再测显存!!

网友:
供电正常,应该不是显存的问题,发现只要预热GPU就可以了,把风扇去掉,用电吹风吹GPU 1秒都不花。

网友:
那你加焊下gpu不行在加焊显存,
还不行把卡罩上塑料模放在冰箱里,冷冻个半小时,延长复原时间,给出足够的时间,上机用mats测试
我遇到过几片9550  64m  故障相识,是有显存内部接触不良,换显存的面大

网友:
已经给你思路了,既然你说没问题,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问题在GPU和显存上。你说对GPU吹热风1秒就好,那么GPU的虚焊的可能大,热胀冷缩的原理,热了就膨胀,锡珠接触就好了。
妮可以这样实验下,让风扇不要转,用食指,中指捏显卡背面,大拇指捏风扇的轴心部,用力捏住再开机,不花或明显改善的话,就可以确定故障部位了,显存虚焊也可以用这方法判断,加焊接方法论坛上有介绍。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快速判断部分显卡的虚焊造成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