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RX不知为何不能实现U盘启动?

楼主(2009-01-29):
软驱等启动正常,就是不能从U盘启动,BIOS也刷新过了
在别的板子上那U盘是都能启动的。
查了USB接口的供电、阻值等,也没发现问题!是否是那U盘在技嘉主板上不支持?
请问各位网友:不知还要查什么了?或是由何引起的?
先谢过了!
图一

图二

网友:
GA有很多板子不能用U盘启动,设计如此,不必强求。
具体看你目的是什么,可以用很多别的渠道搞定。

网友:
奥,那是我帮别人修的一块板,起先是电容鼓了,换了七个电容.
我还当是主板的哪还有问题呢!
谢谢你啦!

网友:
U盘启动不一定在这个选项里面,还有一个选项需要选择。

网友:
可能U盘格式不对!!!!!用惠普的专用格式软件试下!!!!HPUSBFW  迅雷上有下载!!!

网友:
U盘启动好多种 USB-ZIP USB-FDD USB-HDD USB-CDROM
具体要看你的U盘方案和量产工具的好坏了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
请教:新潮科技小俊版主:是否可将还有哪项选项告知?我将里面所有的有关设置都看了没发现还有哪个要设置的??!!
还有USB-ZIP USB-FDD USB-HDD USB-CDROM等我都试过了没有用!
我平时那U盘都用的是USB-HDD.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主板无法识别USB端口上的东西,应该是接触不好,或者,USB总线上的某个设置没开。用那么久U盘,除了设计上没有USB-HDD启动项之外,其他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