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83303AD的疑问?

楼主(2009-01-29):
GA-8I915ME,无DDR供电,发现G极无电压,查线路到W83303AD的Pin23 VRAM_DRV1,查其3V和5VSB供电正常。

因为看到W83303AD好多组供电,所以想问一下它有没像IT8282M那样要求的上电时序?

先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你仔细研究一下下面几个图可能方便理解

网友:
13#,18#是芯片待机供电;
15#,35#是芯片正常供电;
其他的都是控制关系。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指点,想不到大年初四您还在值班?

这块板的问题是这样的,插电自动触发,南桥发烫。测3.3VSB正常,也没对地短路。PCI-E 1.5V也正常。后来发现无内存电压,难道会影响南桥发烫?

测量南桥旁边的电容电压有5V 3.3V 1.5V 2.5V 1.8V 。

哪位老大有图纸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插电自动触发的主板,要把这个自动上电的故障修好,因为如果是自动上电,那么主板原来的工作时序以及条件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DDR或AGP的供电会不正常,因此我建议你先不要去管83303,而是先去换IO

PS:当然自动上电也会有CMOS设定的原因,你可以在不插电的情况下,先清空一下CMOS的设定,然后再插上电,如果还是自动上电,那么就与CMOS的设定没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杨哥指点。。当时有清了CMOS。。

明天按你的方向,检查一下。。

原先是客人的电源输出滤波电容都鼓包了,导致主机老死,后来不知他怎么拔插的,电源就“碰”了一声,电源和主板都坏了,估计比较严重,不过此板已经回收下来,可以慢慢的研究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指点,想不到大年初四您还在值班?

这块板的问题是这样的,插电自动触发,南桥发烫。测3.3VSB正常,也没对地短路。PCI-E 1.5V也正常。后来发现无内存电压,难道会影响南桥发烫?

测量南桥旁边的电 ...
引用 网友B:

还要感谢,胡子兄弟的图纸

网友:
如果是插电自动触发的主板,要把这个自动上电的故障修好,因为如果是自动上电,那么主板原来的工作时序以及条件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DDR或AGP的供电会不正常,因此我建议你先不要去管83303,而是先去换IO

PS:当然 ...
引用 网友A:

今天买到技嘉专用I/O,换上去就正常了。不会自动触发,内存电压也正常,开机也有显示了。

只是南桥还是严重发烫,,还请杨哥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2010-04-03):
是不是这个?如不对,把版本号给我
引用 网友C:

你的文件的口令是多少啊,下载了都打不开/要输入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