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LMS-L主板内存故障

楼主(2009-01-29):
原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C1,后重刷BIOS后,显示为D3后到E1就不动了。同样是内存问题了?有高手帮忙解决?内存电压测为2.6伏。内存条确定是好的

网友:
诊断卡上各指示灯正常,AD线打阻值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在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时钟、总线、插槽接口这些都看了吗?

网友:
楼主确定2。5V 1。25V及SM BUS电压OK?如果确定电压没有问题的话测下边上电阻的阻值吧!然后加焊电阻及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兼容问题,有换过内存试了吗,

网友:
开机走C1,应该是AWARD的BIOS吧?
开机走D3-E1,应该是AMI的BIOS吧?
你先注意是不是把BIOS的版本刷错了?

网友(2009-06-12):
那位大侠有这个板子的BIOS啊   帮忙上传个啊  谢谢

网友:
o 学习了,注意哈北桥哦

网友:
内存的上拉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