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1-29):
17寸彩显,400V大电容边上有一个象是瓷片电容的,但是两只脚上好象加了管子,很粗,型号是
10SP,
   牌子是UEI的,
我焊下来量了一下,只有几欧,是不是短路了,这是电容吗?

网友:
是压敏电阻。拆了扔掉

网友:
如果是压敏电阻那也不能拆了丢掉的呵!厂家设计人员设计安排每一个元件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考虑并给它设定了特定的功能的,如果它是无用的东东,厂家为什么要增加成本呢?

网友:
很可能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4#正解。用来防止开机冲击电流的。
BS二楼。

网友:
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晕,看的我稀里糊涂

网友:
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它的功能是防止开机时过大电流击穿整流管

网友: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它是以锰、钴、镍和铜等金属氧化物为主要材料, 采用陶瓷工艺制造而成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材料都具有半导体性质,因为在导电方式上完全类似锗、硅等半导体材料。温度低时,这些氧化物材料的载流子(电子和孔穴)数目少,所以其电阻值较高;随着温度的升高,载流子数目增加,所以电阻值降低。NTC热敏电阻器在室温下的变化范围在10O~1000000欧姆,温度系数-2%~-6.5%。NTC热敏电阻器可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度补偿、抑制浪涌电流等场合。(这是百度一下的结果,哈哈)

网友:
温度的升高,电阻值降低.所以为负温度系数。反过来,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升高就是正温度系数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开机的一瞬间起作用,开机前常温下电阻大,开机电流浪涌过来,电阻起阻碍延缓的作用。主要保护后面的二极管。经过电流平稳后,电流使电阻发热阻值就下降,在电路中就相当于一个导线导通。(这是我对作用过程的理解,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