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T主板开机长鸣报警,跑00

楼主(2009-01-29):
815E-T主板开机长鸣报警,跑00
内存确认是好的,也做过清洁~~
内存供电测正常~~~
应该从那开始查呀?

网友:
呵呵,还是先从新手区学吧。那里边够你找到为什么?答案

网友:
跑00,应该是没到内存那里,还是板子的毛病,慢慢查吧

网友:
以前可以用,现在不断长鸣报警,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我测过CPU供电,不插U,1。3V,插C3 1。3的U,1。5V,
内存供电也测过,3.3V,
CPU,内存的时钟脚我也测过,有1点几V的电压
CPU,IDE的上的复位脚也测过,按RESET时有跳变,正常
我还测过时钟芯片外围的那几个排阻,都有1点几V的电压
测BIOS的22脚, 没有跳变,难道是它?
下面应该怎么查呀?

网友:
偶是菜鸟,谁能给分析提示下,下面应该怎么查呀?

网友:
没人帮看下以吗?
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