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扫灰惹的祸!

楼主(2009-01-29):
都是扫灰惹的祸!04点买的同方E300,灰太多了,用油漆刷就清了下CPU散热器上的灰,结果现在偶尔能启动起来,能进入系统,但是很快就死机了。大多数情况下都启动不了,具体情况是,按机箱上启动按钮,CPU风扇转,硬盘也转,光驱也能转,CPU有热量,
显示器不亮,键盘和鼠标没电,没报警声音响...机箱上的硬盘和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BIOS也放过电。以后再也不敢扫灰了...大家也小心点。电源应该没问题,换了两个电源。

网友:
CPU,内存,显卡都重插下,
特别是CPU,看行不行~~~
我以前这样搞好过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内存都插了好几次了,CPU也插了好几次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碰它什么事也没有。没事想擦擦灰,怎么拆得怎么装上去之后就不好使了。然后你不管它,放几天就好了。要不就是全都拆下来在装上去试试。

网友:
扫灰尘没什么,遇到脏的厉害的机器我还直接拿水管冲洗主机呢。问题是操作要得当。

网友:
一台奔三700的老机子,除尘后板子,出现问题,实在没招给人家换了板子,以后老机子除尘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刷一下BIOS吧,你除尘的时候应该用防静电刷子,用油漆刷子肯定不行,有的里面带有金属丝

网友:
是不是除尘时不小心碰掉了什么贴片元件。

网友:
那把刷子当天一个同事也拿去刷了,结果电脑也起不来了...是毛刷子应该不会弄点元件,只是毛没有毛笔的毛那么软。

网友:
毛刷带静电。。。。。。。。。。。。。。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一台这样的电脑还没搞好,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底座接触不好

网友:
以后还是找专业的人做吧!
我这里清理电脑40元/次,其实就是简单的硬件维护,专业的人专业的工具才能做得好的.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用放大镜看一下主板后面,看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
CPU散热,重新插好内存、显卡。看跑码

网友:
直接洗板水仔细清洗南桥和北桥应该就OK了!

网友:
CPU未接触好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抹硅脂

网友:
CPU,内存,显卡都重插下,
特别是CPU,看行不行~~~
我以前这样搞好过
引用 网友A:

说的比较对。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清灰尘导致主板的北桥损坏的主板,奉劝那些对电脑硬件不熟的朋友不要轻易清电脑灰尘。

网友:
CPU风扇卡子取掉试试,不行把CPU座用洗板水刷下,还不行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主板静电击穿了某个零件,难整啦

网友:
再加一些硅脂

网友:
还要看看风扇与CPU有没有卡好

网友:
刷了再用电吹风吹干净

网友:
我是经长用水洗主板,然后吹干,再维修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如果想了解下维修  可以先买个诊断卡来看看走的代码,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给你解决问题,我想你的电脑没有多大的问题 ,应该就是什么地方没有接触好。

网友:
个人认为静电导致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都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解决办法一:全部装好之后,开机不了,你就压一压CPU风扇,往下压,你要做技术的话,那就给CPU底座做一个BGA,

原因:因为同方主机的主板全是台湾代工的二线主板,这个是一个通病

网友:
一个个都不专业

网友:
清扫灰尘要用专门清扫电路板的清洁刷,防静电的。

网友:
除灰尘我有不用刷子的  直接拿强力吹风用冷风吹

网友:
一般是CPU虚焊了!

网友:
检查CPU接触好没?要不拆下主板找个有空气压缩机的吹吹1

网友:
会用检测卡吗,看走什么代码再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清洁最好用吹风吹,即可以清灰又可以去潮,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座开焊了,有时才能开机.重做CPU座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