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F4 MX440显卡进入系统桌面后立即死机

楼主(2009-01-29):
排除驱动和系统的问题,在新装的系统中也如此。
补焊过部分元件,请大侠们提供思路,小弟是出于兴趣爱好刚学维修,懂点基本电子常识。
不胜感激!

网友:
升级一下BIOS

网友:
刷一下显卡BIOS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显卡,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你升级内存试试!!!!!

网友:
重做BGA,不能装驱动也是

网友:
BIOS不兼容?——在别的机器上是不是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显卡bios  nvflash不支持  得卸下用编程器才能刷新  问题是这种32脚的bios芯片很少出问题的,看情况也不是bios的问题,对他而言编程器就不用搞了。供电dc-dc,和gpu虚焊,最好跑下软件
还有可能就是gpu挂掉了,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或者换个主板再不了就是升级显卡BIOS

网友:
估计多数是显存与GPU的问题多,看下可否进入安全模式,或进入DOS用MATS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