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鸣叫声问题

楼主(2009-01-29):
今天碰到一个IBMT40老机子!开机按键一切正常,可鸣叫声持续不断!核查不出来啥问题,内存也换了。。电容电感电阻一个个测试过了还找不出个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上的键起不来了

网友:
不会是键盘短路吧?

网友:
有这可能的啊,楼主把键盘拆下试试看

网友:
是内置扬声器跟麦产生的自激啸叫

网友:
建议先跑一下裸板

网友:
最小化系统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