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音很小的硬件原因??

楼主(2009-01-30):
主板声音很小的硬件原因是什么那??驱动是好的,播放器可以播放,但是就是声音很小。是不是声卡流到声音接口的电流太小了那??
主板

网友:
我晕,是什么软件问题??

网友:
确定设置都正确,查查声卡旁边有个三极管,看看是不是性能不良了,或换声卡芯片\数/模芯片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转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