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换声卡也没,故障主要出在那?

楼主(2009-01-30):
一升技的主板。声卡驱动能装,小喇叭也有。就是没声音,跳线也对。一直用着好好的。
我换了一个PCI声卡也没声音,驱动是装对了的。
不知道故障出在那儿的。。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到底是没声音?还是用的好好的?

网友:
前提是看看是不是主音量,波形为静音或拉到最小,音响有无损坏
先对主板进行放电,然后再进CMOS里屏蔽集成声卡,再插PCI声卡(确定为好卡),看能不能有声音.不行的话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关掉那个集成的声卡了没.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下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声卡芯片如果还不行的话换功放。测下供电吧!78L05!12V进。5V VCC!如果还不行的话拆网、卡芯片插独立声卡!实在不行的话换SB!

网友:
重新设置下cmos,再安装下板载声卡的驱动,看看问题是否解决?另外,是否有其他设备与之发生冲突,比如MODEM等,逐一拆下各部件,查看有无声音。在更换为PCI声卡时,注意要屏蔽掉板载的。

网友:
看看声卡芯片输出到接口之间的电路,重点是查查电容。

网友:
老兄,你加了PCI声卡,,怎么没把主板上集成的声卡给摘了,屏蔽了

你加了PCI声卡,,但声音属性里还是默认把集成声卡调到第一位

找到那个选项,默认播放声音,选择PCI的,就行了,

网友(2009-07-16):
语言表达不清楚  一直用得好好的。去换PCI声卡做什么呢?

网友:
要把集成的声卡关掉~!PCI声卡才会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