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迈拓20G的硬盘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1-30):
20G的迈拓硬盘只有14G多,装不了系统,不管我怎样弄都不行。低格也不行,该怎么弄。请教,谢谢

网友:
打开他的隐藏区,删除或重建,确定分区正常没有错误后,重装系统吧。

网友:
扫下坏道...扫下固件...

网友:
肯定有坏道了,建议重新扫描坏道。重新屏蔽,再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