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不开机 触发没动作

楼主(2009-01-30):
昨天接了一片DV1000 不触发 板子上电感PL16只有0.9V 沒法到3.3V ,另一颗电感PL15也只有0.38 ,主电源18.5V 到了MAX1999的20脚只有0.26v ,找不到电压不足的原因 MAX1999有换过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跑一下线路,可能有断线.看一下18.5v到1999 20脚之间有没有接电阻.

网友:
有待机电流多少 开机键有电压没 主供电到MAX1999供电脚能跑通吗 单用电池有3.3V和5V吗

网友:
18.5v到1999的20脚之间有接一个4.7的电阻,经过电阻後20脚只有0.26v。有待机0.02电流 开机键只有1点多V的电压,主供电到MAX1999供电脚没跑通。沒试电池!

网友:
待机是电流是正常的,找个电路图,再跑一下电路,应该是好找的

网友:
没找到电路图 所以没法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