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S7-E (865PE ICH5 )电脑出大问题了,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1-30):
故障情况(电脑主机不能正常启动):主板上两有个LED灯,通电后,一个LED常亮为绿色;开机后,另外一个LED常亮为红色(以前不亮),并发出滴滴声--长响(S SPEAKER),无显示信号输出。HDDLED连接机箱外部灯显示绿色常亮,PLED(Power LED)连接机箱外部灯不会像以前一样闪着亮--常灭,开机后鼠标和键盘上的指示灯都不会亮,CPU和显卡的风扇都能转动。
COMS清除过,显卡和内存也拔了清洁过!!!依旧无法开机。。。一开机,蜜蜂器一直响个不停。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的指示灯一点反应都没。。。PLED连接机箱外部的灯也是没得反应。CPU和显卡风扇都会转动,光驱也上电,硬盘指示灯常亮HLED,主板上的右下脚有两个很小的LED灯,通电后一个为常亮绿色,另外一个灭;开机后,灭的那个马上常亮红色!“诊断卡”--DeBUG LED从未涉及过。。。!
还请维修高手帮帮忙解决下,小弟谢过了!
http://www.ld0766.com/thread-71883-1-1.html

网友:
现在上诊断卡,看看跑码情况?把内存拔掉看看有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把内存的金手指擦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一声长响不是显卡吗? 替换法试试,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
南北桥???

网友:
重新插拔下内存条,CMOS重新载入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麻烦弄下你的内存条

网友:
COMS清除过,显卡和内存也拔了清洁过!!!依旧无法开机。。。一开机,蜜蜂器一直响个不停。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的指示灯一点反应都没。。。PLED连接机箱外部的灯也是没得反应。CPU和显卡风扇都会转动,光驱也上电,硬盘指示灯常亮HLED,主板上的右下脚有两个很小的LED灯,通电后一个为常亮绿色,另外一个灭;开机后,灭的那个马上常亮红色!“诊断卡”--DeBUG LED从未涉及过。。。!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235.htm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问题。主板各组的电压你量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工具,你还是拿到专门修主板那里去快一点。

网友:
楼主,按一楼朋友的建议,先把诊断卡插上把跑码报上来,别人才好给你一点思路啊。